史上最全的TP-LINK 702N硬改成703N并刷打印机服务器

楼主(2020-11-17):
1:买一个702n路由器,测试好所有功能,看背面的MAC地址是否对应,并记录下来。
2:把sdram换成64m的,注意不要买错,是16位的,装错8位的会不开机!!!
3:焊好后确认能开机,不要一次改动两处地方。不然出现问题难以查找!
4:确认能开机后,将新的rom芯片(注意:这一步不能直接刷入16m的存储器,会不能识
别,导致不能开机。只能找个4m的储存器刷入,等刷完breed后再导出文件,刷入到16m的存储器中)刷入703n.bin(就是703m的原版rom文件)这里要使用编程器才能刷入。直接用路由器自带的升级界面会提示版本不一致,不能刷入!
5:正常的话,这里就能开机变成703n的界面,但是!由于没有写入正确的MAC地址,此时上网不正常!
6:此时就可以通过路由器自带的升级界面进行升级了,文件包是op-wr703n-v1-jiesuo.bin这是解锁专用包,可以pojie版本的限制。刷完重启就变成的opwrt系统。默认没有密码,必须要设置一个密码,用户名是root
7:为了规避变砖的风险,和方便刷入其他版本。这里要刷个breed控制台,类似于电脑的PE系统。最关键的是,控制台可以改写MAC地址。写入了MAC地址才能使用WiFi!!

8:刷控制台的教程网上已经很多了,这里不再重复。

10:启动后设置比较麻烦,此固件缺少一个打印机服务器的安装包。printer.ipk,我已放在固件里面。

11:从SecureCRT软件里安装此文件,安装完后就是这样的
最后设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,电脑这边的双向支持一定要取消勾选,不然打印会停不下来!

luci-app-usb-printer_svn-r9961-1_ar71xx (1).zip

702n硬改至703n,16 64m,打印机服务器.docx

printer.ipk

打印服务器

网友:
手中有702的可以这们刷,感谢分享

网友:
感谢分享虽然没怎么改过路由器

网友:
好高端的玩法。主芯片使用的是ATHEROS的AR9331芯片 是不是只要这个主控都可以刷成功

网友:
这技术就有点厉害了

网友(2021-01-03):
我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