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灵越15-5577不充电

楼主(2020-11-17):
型号:DELL 灵越15-5577
板号:DAAM9BMBAD0   REV:D
故障:接机时按一下开关,电源灯亮一下就灭,电流至0.4A掉电。拆机复位CMOS后,电池可以正常开机,不充电。单接电源待机0.001A,不触发。
维修过程:裸板测试各大电感,没有发现短路,再抽查各大供电的电容,阻值均正常。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,看来死鱼是捡不着了,论坛搜该机图纸,没有找到,只找到点位图,看来只能根据点位慢慢来修了。
         通电,立马发现敌情,测PQ40 S极电压19.5V,G极、D极均无电压,G极电压明显不正常,追查G极信号来源,G极信号由PU15 BQ24780S 第4脚发出,经PR217所得,测PR217另一脚无电压,PU15第4脚也无电压。

再查PU15开启条件,主供电28脚VCC电压只有2.11V,查点位发现28脚连接PC245、PR234,电压均为2.11V,PR234另一脚连接二极管PD4,问题出现了,PD4负极2.11V,正极19.5V。

     断电测试PD4阻值528,反向测试阻值662明显不正常,换掉PD4,PU15供电恢复正常。心里窃喜,通电待机0.01A,开机电流一路飙升。
    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,插上电池试试能不能充电,没想到一接电源,PD4啪的一声冒烟了,看来保隔电路还有其它地方短路。断电拆下PD4,拿上表笔一顿猛戳,各个MOS管阻值均正常,测量发现PD4正极阻值662慢慢往下降直到万用表滴的一声,然后又跳回662,难道是错觉?多次测试发现PD4正极阻值一直来回跳,有问题,查点位发现PD4正极连接PQ40 S极、电阻PR228、两个电阻PR194、PR185,打阻值发现电阻均正常,PR228另一脚连接PU15的6脚,难道是芯片挂了?

      拆下PU15,阻值依旧,再查点位,发现PD4正极连接主板背面PR61,该电阻为2.2欧保险电阻,电阻一端阻值和PD4正极一样,另一端对地阻值为0,该脚位连接电容PC88,测PC88两端皆接地。
     问题找到了,看来是PC88击穿短路,造成保险电阻PR61以及PD4开路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思路清晰,修起来感觉就是行云流水一般

网友:
思绪很清晰,分析的很明确啊

网友:
思路清晰,非常厉害!

网友:
还是有短路

网友:
像这种保险或者二极管烧的   都得测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    90%都是后级短路烧的  而且都是电容

网友:
,思路清晰  明确  又学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