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三星NP530U3B装系统

楼主(2020-11-17):
1、在BIOS设置中,一点要把‘ Fast bios mode’给禁用掉disabled,否则就发现不了U盘,当然也就无法从U盘安装系统了。

2、bios设置里,secure boot 设置为disabled,然后,下面os mode selecttion 为csm os(好像有的改不了)

3、advanced里,ahci mode control设置为manual,然后 set ahci mode 设置为disabled。

4 用U盘进PE,把SSD16G硬盘格为一个盘,暂不用分区。把500G先分区,C盘保留原分区的100M(只格式化)。剩余正常分区。然后再分SSD

5 装安装版系统,不能用GHOST.引导放在100M里。系统安装在SSD里。

6 装好后,官网下载驱动。还有把WIN7激活一下

网友A:
win10系统安装的时候,secure boot 设置要打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win10系统安装的时候,secure boot 设置要打开

以前没搞过。昨天搞了好久

网友:
打开secure boot UEFI启动 用GUID安装

网友:
是WIN10改WIN7吗?还是什么别的,带协议的需要安装时候加载驱动吧

网友:
装win7还是win10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,正好 需要!

网友B:
PE不行罢了,你用WIN10pe,就不用管这些,直接安装WIN10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E不行罢了,你用WIN10pe,就不用管这些,直接安装WIN10

看清楚,SSD只有16G,WIN7都快装不下了,还win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