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A55 风扇转下就停 维修1例

楼主(2020-11-18):
盈通A55 plus v1.1
风扇转下就停。

IO  F71808EU
触发瞬间,测电压检测脚,均正常。
木有图纸,只好手工跑线。

34脚 ps-on,跑线到atx绿线,不通。
从atx绿线反着跑,找到mos管。

绿线--30欧姆(r265)----Q57场馆------IO34脚
继续跑线,发现Q57还受下面一个三极管Q108控制。

画图如下

Q108  b极电压来源于1.5V内存供电,
2个电阻分压后加到b极。
直接用镊子短接be极,让Q108截止。
每次都可以正常触发,亮机。
风扇不再停转。
故障时,实测Q108 b极,0.6V。
这管子导通了。
正常情况下,不应该导通。

分压电阻 R862接地端腐蚀虚焊了。
导致1.5V过电阻R861直接加到了b极。
Q108自然就导通了。
用风枪加焊了一下。
故障排除。
正常情况下 R861 R862分压后,得到0.4V
Q108三极管截止。
当内存电压升高时,b极升到0.6时刻,
管子导通,进而导致Q57 场馆截止,
绿线被置高,ATX停止输出。
这个三极管,是内存电压过高时的保护。
但它不保护电压偏低或者无电压。

网友A:
分析详细到位,就是那主板很过时了

网友:
主板有点老,但楼主的技术是肯定的

网友B:
楼主技术并不错啊,维修项目超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技术并不错啊,维修项目超多

维修也不是我的主业。
主要业务是安装监控,搞打印耗材。

网友C:
分析的很到位,但愿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

网友:
很好,思路清晰,路过学习学习!

网友:
这个内存过压保护第一次见,技嘉华硕主板暂时没有发现

网友:
Q57直连就ok了

网友:
对的。
直连Q57,是除根的方法。
免除后患。
这个主要是想追一下控制电路。
所以手工跑了一下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析详细到位,就是那主板很过时了

二手机,办公 上网 炒股票用的。
好多卖给炒股票的老头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分析的很到位,但愿我也能达到楼主的水平

你已经达到了,
只是不知道而已。
修机器,要盲目自信一些。
进步速度是指数型的。

网友:
学习了,AMD还有这个内存电压过高的保护,英特尔好像没有或者不是这样的

网友:
受益匪浅啊,学习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真的很棒,感谢分享

网友D:
大师,请教你,风扇转停怎么会查到IO PSON到ATX这部分电路来呢?
如果是我,我可能会跳过开机线路这一块,直接到去测量各路电压和信号

网友D:
另外的,大师, 我非常想知道待机的3VSB产生的线路
比如说一般都是通过ATX的紫色5V通过1117产生的
可是紫色5V是怎么跟1117的3脚连接起来的,没有任何跑线能力(我说的是映泰B250的一个板子)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另外的,大师, 我非常想知道待机的3VSB产生的线路
比如说一般都是通过ATX的紫色5V通过1117产生的
可是紫色5V是怎么跟1117的3脚连接起来的,没有任何跑线能力(我说的是映泰B250的一个板子)

你仔细看看1117的引脚定义,第3脚是vin,输入。接5v紫不是很正常么。第2脚是输出3.3vsb的。

主板上,都是直连。蜂鸣档量跟紫5V通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大师,请教你,风扇转停怎么会查到IO PSON到ATX这部分电路来呢?
如果是我,我可能会跳过开机线路这一块, ...

最开始我也是测的检测电压。
IO上的各个vin脚,但是都是正常的。
正向排查不好搞,
只好逆向。
不管什么样的保护,
最终都是一个同样的动作:
置高IO的PS-ON引脚,
进而置高ATX绿线,风扇就不转了。
所以从这里反着查询试试。
这个比较好搞,绿线一路,刚好有个控制电路。
要是IO直连atx绿线的,说实话,我也没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最开始我也是测的检测电压。
IO上的各个vin脚,但是都是正常的。
正向排查不好搞,

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,真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你仔细看看1117的引脚定义,第3脚是vin,输入。接5v紫不是很正常么。第2脚是输出3.3vsb的。主板上,都是 ...

问题是,我二极管挡一端接紫色5V,一端接1117的3脚,不通呀,应该还有别的电路。
如果从ATX 紫色5V反向查找要怎么找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问题是,我二极管挡一端接紫色5V,一端接1117的3脚,不通呀,应该还有别的电路。
如果从ATX 紫色5V反向查找要怎么找呢

不通的话,中间有的过了一个二极管。

还有的,并不是1117转的,用的5脚的小芯片转换的,V星主板多见。

带电在线测一下,直接测电压,看看5vsb跑到哪个元件上了。无图纸跑线,确实很累.

网友:
镊子短接be,给力,学到咯,没想到这主板io 和绿线之间竟然有这么多电路,Amd主板先出内存供电,直接做出这个保护是吧

网友:
手工画图中的q57是不是画错了?d级不是接绿线吗?怎么又变成接ps on 脚了?

网友:
修东西不在东西的老旧,修好了就行。楼主技术刚刚的~

网友:
最喜欢看大师的帖子,行云流水啊

网友:
盈通的板卡做的很差

网友:
要是我自己用的就直接短接mos管ds极,客户用的话就算了

网友:
真的很棒,感谢分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