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 Plus 焊工不好导致CPU上盖坏刷机4005故障

楼主(2020-11-18):
  机器型号:iPhone 6 Plus

  故障现象:不显示,通电70ma定电流。

  客户描述:本来是修触摸,焊触摸的时候,前置摄像头座子掉下来了,然后把座子补上测试摄像头还不能用,又吹了吹指纹座子那边,然后就不显示了,CPU上盖说有点鼓,然后就发过来了。

  维修过程:因为客户只发的单板过来,直接通电开机,电流在70ma定住,检测总线电压阻值正常,刷机第一个等待报错4005,判断是上盖有问题,一开始没有换,重做CPU做完CPU刷机报错,后来把上盖换掉直接进系统,下边是做CPU的一些图还有OK图片。

  做好的CPU。

  焊好的板子。

  测试图,成功亮机,到此,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搞触摸IC整出来的故障,确实是手工不过关

网友:
双层的厉害,我不敢动啊

网友:
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  学习了

网友:
手工真好啊

网友:
不是刷机百分之11更容易通俗易懂 还报错4005就判断上盖问题 沙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