酷比魔方mix plus 黑屏不开机

楼主(2020-11-18):
酷比平板,突然无法开机,充电指示灯亮,摁开机,cpu有发热,发现电源芯片边上两R10电感一个0V 一个0.4V (参考坛友一张苏菲5的测量图,结果一样,估计正常),用表打阻值图如下,特发帖请教该如何排查,

网友:
平板吧,买的人少,及比较小众

网友:
附近找个专业师傅修

网友A:
这款机器CPU短路和虚焊占80%以上,换CPU成本很高,成功率也不高,
CPU供电很少坏的,两个大电感处电压为0.8-1V左右调节,不出CPU供电一般不是供电芯片问题。
没有0.4V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款机器CPU短路和虚焊占80%以上,换CPU成本很高,成功率也不高,
CPU供电很少坏的,两个大电感处电压为0.8-1V左右调节,不出CPU供电一般不是供电芯片问题。
没有0.4V的。

这款cpu是7y30,不是虚焊较多的5y10c哦

网友:
有事没事刷刷BIOS

网友:
不是BIOS的事哦,这台是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款cpu是7y30,不是虚焊较多的5y10c哦

EM_6011 2.0 M3-6Y30 EM_6011 2.1 M3-7Y30 CPU和EM_C6011 V6.1的M-5Y10都是容易短路和虚焊。不 是Z3735 Z8300 Z83500只容易短路不虚焊。

网友C:
酷比魔方还有这种平板?标准内存颗粒?

网友:
这个小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M_6011 2.0 M3-6Y30 EM_6011 2.1 M3-7Y30 CPU和EM_C6011 V6.1的M-5Y10都是容易短路和虚焊。不 是Z3735 Z8300 Z83500只容易短路不虚焊。

专业高手!连板子型号都知道,em是代工厂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酷比魔方还有这种平板?标准内存颗粒?

是啊!这个配置比较高的!

网友:
这管子换不好就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