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706 20V不能升压,只有5V

楼主(2020-11-18):
     如题。机器没进水谁没腐蚀之类的,只是以前有人动过硬盘。电池可以开机,所以USB口不能用。     目前所测得PPDCIN_G3H有5V   F7000没有12V    PP3V3_G3H_REG_R有3.3V    充电芯片ISL9239的VDDP也有   四个3215芯片的LDO电压都有,I2C总线全部打值都正常
     测到type接口进来的5V电压是会跳的,5V稳定几秒后会变成0,之后很快有变成5V,重复这样。但不是充电器的问题,确定充电器是好的。

     来的时候电池是没有电的,后来我用洗板水刷了一下四个3215后,升压正常。装机充满电后第二天插上充电器又恢复原故障。
     这种新款的type-c的修的很少,看来论坛很多帖子,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深入理解。想问问论坛的大神们,还有什么需要查的吗?

      暂时已经可以开机了,在没有别的建议,只好继续逛论坛学习,后来看到有说到CC总线波形的,与我的很相似。试着尝试抓4个3215的CC总线波形,其中三个在5V为0V后再到5V也会跟着继续有读取的波形,有一个只会在插上电源的时候有读取的动作,但是后续5V跳变的情况下CC总线波形没有跟着重新读取的动作,扣掉黑胶拆下来重做上去后,上电已经升压并可以开机显示。但不知道稳不稳定,所以选择放到明天早上在开机试试。

    测试稳定,客户已拿走

网友A:
少量的事电池检测端,电池替换,再缩小范围吧,苹果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  在0

xpbzd -5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B:
没有进水的话,你把充电芯片加热看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进水的话,你把充电芯片加热看看呢

跟充电芯片有关系吗?我看论坛的帖子说的在没升压的时候公共点也会先有12V

网友C:
170x不升压不会有12V,19xx会有。这样的故障就是送钱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70x不升压不会有12V,19xx会有。这样的故障就是送钱的。

哦哦,那我还要查那些地方吗?就这两天看论坛所知的一些我都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少量的事电池检测端,电池替换,再缩小范围吧,苹果

这个机器用原装充电器是可以开机的,跟电池检测没有关系

网友:
暂时已经可以开机了,在没有别的建议,只好继续逛论坛学习,后来看到有说到CC总线波形的,与我的很相似。试着尝试抓4个3215的CC总线波形,其中三个在5V为0V后再到5V也会跟着继续有读取的波形,有一个只会在插上电源的时候有读取的动作,但是后续5V跳变的情况下CC总线波形没有跟着重新读取的动作,扣掉黑胶拆下来重做上去后,上电已经升压并可以开机显示。但不知道稳不稳定,所以选择放到明天早上在开机试试。

网友:
测试好记得跟更新下

网友(2024-11-19):
A1706 图纸与点位

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-00239-A.pdf

Apple MacBook Pro A1706 820-00239-A 点位.brd

网友:
有带码片吗,有的话直接换一套,跟ipad一个修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