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公版gtx580的坛友能不能帮忙测一下内存供电旁边的几个电阻阻值

楼主(2020-11-18):
在此谢谢了  apw7088旁边,给碰掉了几个电阻电容,自己补了几个可能值不对,内存电压不出来

网友:
手里没这卡,爱莫能助

网友A(2021-01-05):
在板子上测量的 仅供你参考

在板子上测量的 仅供你参考

在板子上测量的 仅供你参考

网友:
3楼板子测的非常不准,只能作为参考了,一般是上1-2倍的阻值

网友B:
我有这个板不亮机了供电都正常,楼主要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板子上测量的 仅供你参考

非常感谢热心的坛友!能不能量一下您标注的3个电阻正上方打横那个阻值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有这个板不亮机了供电都正常,楼主要不要

这卡好卡也不值几个钱,我就不收了,谢谢!

网友:
在线测量只能供参考。还是拆下来测吧,好人做到底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卡好卡也不值几个钱,我就不收了,谢谢!

好吧,我这个卡是显存拆了用了,留着当料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