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曲面液晶电视机灰屏

楼主(2020-11-18):
      TCL曲面液晶电视机
型号:L55H9600A-CUD
主板:40-NT6703-MAC4HG
逻辑板:14Y_P2FU13TMGC4LV0.0
屏:LTA550FW01

故障现象:灰屏
检查逻辑板,只有上屏电压12V    3.3V   1.8V
主芯片供电Vcc1.2为0.94v
断开屏边板排线 也没有其他的电压

更换逻辑板后依旧灰屏,
主芯片供电Vcc1.2依然为0.94v
测得其他各路电压如下:
VOFF         -7.5v
VON-O      24.2v
HAVDD      8.4v
AVDD        16.9v
AVDDB      16.9v
HAVDDB   8.4v
FB-RD       10.7v
VRD          10.7v
断开边板的任意一个排线
以上电压都会消失
也依然是全屏灰屏

疑惑:两个逻辑板的1.2V都只有0.94V   巧合??
          断开任意一个边板排线以上电压全部消失
不会出现半边好半边坏的情况,且依旧全屏灰屏
难道两边同时坏了?还是边板有回路?

另:  在没有修机王的情况下怎么判断主板的好坏
因为这个机器是二修机,不知道开机后是哪路信号源,
主板开机后没有声音,
无论从哪路信号源输入信号都没有声音
能遥控开关机,长时间无信号输入也会自动关机

求大神指点迷津!!

网友:
灰屏 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的

网友:
逻辑板更换过,拆任何一边屏线没有出现半边正常,一般来说也不会出现两天同时坏,驱动板测试几大供电,再看看屏线等

网友A(2020-12-28):
三星屏吗?有一台海尔的电视55寸曲面也是差不多这样,开机一会正常,然后几分钟后灰屏,断开一边排线就正常,无从下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三星屏吗?有一台海尔的电视55寸曲面也是差不多这样,开机一会正常,然后几分钟后灰屏,断开一边排线就正常 ...

那就是另一边屏边板或者COF有问题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