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H61H2-AM V1.1 主板不定时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20-11-18):
故障描述:客户讲机器有时能开机,有时按开关没反应,给客户换电源测试故障依旧。拆主板,有时能开机,有时不触发,故IO PCH 问题不大。不插ATX电源,测CMOS  电路 D10 1脚电压跳变0.5-1.5V ,测电池3.05V ,1脚也应该有3.05V 才对。看图说话。 量电阻R 299 R374 R378阻值都正常,果断拆C274 ,再测D10 1脚 3.05V 正常,测试触发百发百中。

网友:
台机主板修的少还真没怎么去关注RTC电路  学习了

网友:
就是牛,,,,,老板子直接淘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