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华硕 点位图 如何看阻值信息

楼主(2020-11-18):
描述如图

网友:
第二张阻值是0

网友:
不是所有点位都有元件信息的。只能是参考

网友A:
没空格标点害人,RES0ohm -> res 0 ohm, 就是0Ω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空格标点害人,RES0ohm -> res 0 ohm, 就是0Ω电阻

哦,,,原来是这样  ohm为单位啊 ,,谢谢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