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指教华硕b85m-v不开机

楼主(2020-11-18):
新人求指教华硕b85m-v不开机 复位3.3没有 cpu旁边三个黑色R68 没装CPU发热

网友:
插检测卡。看数字,内存替换

网友:
有用信息太少,你先测一下CPU 12V供电有没有短路吧

网友:
维修台板找个东西把CPU座子盖住,

网友A:
你的板子都不开机哪来的3.3V复位信号啊???你到底是不开机还是已经触发打开了电源主供电板子点不亮啊,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板子都不开机哪来的3.3V复位信号啊???你到底是不开机还是已经触发打开了电源主供电板子点不亮啊,。 ...

按开关键 风扇正常转 屏幕不显示

网友:
学东西要交学费的

网友:
不容易,而且是掉电的。花了点时间,太难了

网友:
换主板就可以了

网友:
R68电感发热,短路了吧,查上管

网友:
现在很多人上来就是不开机,这不开机到底是不触发还是上电后不显示呢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啊这,要按照时序来修啊,
首先内存-然后cpu-在南桥-在cpu-复位啊

网友:
R 68发热很正常。一般都是发烫的

网友(2020-12-26):
你自己查时序。

网友:
R 68发热很正常。不发热就不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