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061-1不开机解决

楼主(2020-11-18):
机子:DELL
板号:11061-1
故障:不开机
IO:IT8772E
解决:按开关,PS_ON无反应PWRBTN有拉低动作,南桥没有返回SLP,锁定南桥,量南桥供电,。观察主板无明显烧,找的q54.q57转换电压,这是P沟道的管子,控制极没有拉低,跑电路到Q61,复合MOS管,换掉,搞定收工。

网友:
有电路图和主板图片就更完善了。

网友:
有图纸或者点位吗?各位大佬们

网友:
没,跑线路,结合网上芯片的图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