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s无基带,请教下各位前辈

楼主(2020-11-18):
换了基带电源和时钟,也重做了基带,还是无基带,现在不知搞哪了……中频也换了一个,求助下各位大佬

网友:
             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7    +V  2657227237😂

网友:
1.85v电压有吗

网友A:
小7的多,6坏的少吧?进水?

网友:
7的多,6坏的少吧?进水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7的多,6坏的少吧?进水?

没进过水的,现在很纳闷...没有思路

网友B:
是在什么页面? 未激活页面动过的芯片需要重新刷机。  测量基带电源焊盘的阻值是否正常。 6s 天线开关换一个。 不行的话把所有关于信号部分的芯片挨个换。记得打焊盘阻值,正常换个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在什么页面? 未激活页面动过的芯片需要重新刷机。  测量基带电源焊盘的阻值是否正常。 6s 天线开关换一个。 不行的话把所有关于信号部分的芯片挨个换。记得打焊盘阻值,正常换个芯片

谢谢,已经搞定了,把功放挨个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