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110ms开机重启

楼主(2020-11-18):
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ih110ms的主板开机显示logo后重起。bios刷了也不行。各个电压都正常。不知什么原因。大家遇上过吗

网友:
南桥检测下信号具体的要测

网友:
最后还是在基地下了一个bios刷上就好了·

网友:
之前那个bios也是在基地下的

网友:
以后刷bios要多试几个

网友A:
原来的问题是内存旁边一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是一长两短报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来的问题是内存旁边一个电阻坏了

上图啊,上图啊,上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