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看看这应该是多大的,一个电阻被我吹飞了!

楼主(2020-11-18):
一个电阻被我风枪吹飞了,高手计算看看,它应该到底是多大的!

网友A:
可以用4.7K试下,测下此时12V输出电压偏差多少,然后看情况微调

fsh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4.7K试下,测下此时12V输出电压偏差多少,然后看情况微调

好的,谢谢你!我装个试试。

网友B:
2楼高手,应该是对的
431 分压电阻与输出电压的关系是:输出电压*上分压电阻/(上分压电阻+下分压电阻)=2.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楼高手,应该是对的
431 分压电阻与输出电压的关系是:输出电压*上分压电阻/(上分压电阻+下分压电阻)=2. ...

你也是高手

网友:
计算合理,高手啊

网友:
我想知道那两个电容是干嘛的

网友:
我经常是镊子一夹,飞了。。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软件,学习了

网友C:
手机下个 ElectroDroid APP里面功能很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机下个 ElectroDroid APP里面功能很多

是的这个功能多一点知识比较全

网友:
感谢2楼,装了一个上去,正好12V差不多。非常感谢,已经加分!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