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110MS BIOS 合成方法一种(含软件UEFITool_0.25.0.exe)

楼主(2020-11-18):
接到一台联想启天M4600-B033主机,故障为反复重启不显示。拆出主板,测各供电正常,拔内存报警,插内存不报警反复重启。
分析主板BIOS可能坏了。写BIOS。之前有试过几次该主板写BIOS均未成功过,这次继续试。
编程器读出坏板BIOS,用 UEFITool_0.25.0.exe 查看坏BIOS的ME版本V11.0.18.1002,查找以前备份
的和下载的各BIOS,发现一个和它一样ME版本的BIOS,写这个BIOS焊到主板上,联想的LOGO闪一下
就重启,说明坏主板的故障原因就是BIOS坏。导出以前备份的BIOS的ME替换坏BIOS的ME,结果不行;
然后导出坏BIOS的ME,替换到能显示一下的BIOS中,写入OK。

下面是替换方法:

1、导出ME。

2、给导出的ME文件命名并保存。

3、打开要替换的BIOS文件,鼠标右键点ME区段,出现如下图所示,选“Replace as is...      Ctrl+R”。

4、选中刚刚导出的ME文件并打开,结果如下图所示。

5、如下图操作保存替换文件,按照提示输入要保存的文件名即可。ME会在保存过程中被替换。

6、完成后如下图提示,问是否打开重建的BIOS文件,选“yes”打开合成的BIOS,“no”则不打开。

此操作方法仅适用IH110MS BIOS的合成,并且仅适用于ME的版本相同的BIOS,其他BIOS清自行实验。
此贴仅为经验分享,有错漏处清指点。
不喜勿喷,敬请手下留情。

附件:UEFITool_0.25.0.exe压缩文件。

网友:
这个很实用,学习一下

网友:
我也试试看能不能合成

网友A:
是的可以,5代一下的没有问题。  我是用winhex配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可以,5代一下的没有问题。  我是用winhex配合

兄台的意思5代以上这个方法就不适用了?

网友:
不容易,而且是掉电的。花了点时间,太难了

网友:
挺实用的,学习了。

网友:
怎么导出ME

网友:
上过电的me你导出来干嘛

网友:
一般是用winhex  Ctrl+b覆盖,这样倒是简化了步骤

网友:
贴子里有讲,请仔细看。

网友:
还能这样做的,厉害呀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学习一下

网友:
官网下一个不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