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ZQSAMB6F1掉电

楼主(2020-11-18):
今天修到一台ACER E1-471G 进系统一会掉电,又自动触发。有时候开机显示马上掉。刷了BIOS还是一样问题,本想干显卡了,后面查了下VGA_PG才0.6V。
不正常,问题找到了。这个是控制1.5V_GFX转换的。 先把pr51拆了,一端3.3v恢复正常。装回电阻,拆了PQ10电压恢复1.6还是有地方拉低。在把pr55拆了。电压恢复正常了。换了PQ10,拆了,PR55后。机子恢复正常不在掉电 。修机不容易,而且是掉电的。花了点时间,太难了。

网友:
这边确实有问题,弄好,还是会掉,还有其他问题。搞死,后面直接断显卡供电,改集显才可以。

网友:
掉电的问题不好处理啊,特别是显卡这边

网友:
不容易 楼主技术可以

网友:
昨天一个华硕的A53S..一开机显示就关机,,拆开显卡被动过,散热座子还被弄丢了一个,把固定散热的座子补上,OK,没想到还真是显卡散热不行

网友:
不容易,而且是掉电的。花了点时间,太难了

网友:
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通病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