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海力士和三星显存代换问题

楼主(2020-11-18):
海力士单个1G显存,用三星单个1G代换,有的卡可以正常用。 但是三星的512M的颗粒,用海力士的代换,程序测试能过。 但一装驱动就花屏。 现在整迷糊了,请高人指点下

网友:
单个不同品牌的颗粒时序不一样,一般都是整套显存换掉再刷入时序,或者找同型号的换

网友:
以前只知道各个品牌的时序都不一样,所以就认为不能乱配。
但前天遇到一张卡,7颗海力士+1颗镁光。
玩游戏没得问题,但挖矿就不稳定,是不是大神你的手笔?

网友:
玩游戏没得问题

网友:
整套显存换掉后再刷入时序,有的可以,有的不可用。兼容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