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27寸显示器,不定时花屏

楼主(2020-11-18):
AOC 27寸显示器,不定时花屏。 短则几分钟,长则几个小时,已换过驱动板,不知道怎么搞了

网友:
换液晶面板试试了

网友:
刷程序试过没

网友:
那就是屏了

网友:
是屏上的电路板问题

网友:
屏电路有问题了

网友:
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了,我修了一台就是不定时花屏,换了就好了。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27无边框的,不定时的中间花一下,没有找到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逻辑板的问题,这个逻辑板貌似很少有资料啊

网友:
电源板供电过热有问题

网友:
屏坏,换屏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