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笔记本主板#小细节大问题看懂的

楼主(2020-11-18):
#笔记本主板# 小细节 大问题 看懂的人都懂 话说这华硕的笔记本真让人担心

网友A:
飞行堡垒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掉了3个,CPU还好吗?

还可以哦 最后补回去了 正常使用

网友:
是的 三个柱子都掉了 2个显卡那边的 直接死机

网友B:
掉了3个,CPU还好吗?

网友:
螺母柱子掉了下来,补回去

网友:
cpu没挂就是万幸了,右边两个真容易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行堡垒………………

六代i7热量还是很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