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维修经验分享给大家

楼主(2020-11-18):
今天给一个客户笔记本联想Y700装系统,总是卡在驱动安装界面死机,经过询问得知以前独显出过问题,于是进入了BIOS界面从graphics下面更改为NMA Graphic替换原来的Switchable graphics选项,这个Switchable graphics选项是独显和集显同时开启,以下有图,禁用了独显之后可以正常安装系统了,把此经验分享给大家!

网友A:
禁用独显,就不卡了吗

网友:
独显出问题屏蔽独显

网友:
我今天修东芝的屏蔽不了

网友:
禁用独显,启用集显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点赞,但是有的机型是屏蔽不了的。

网友:
可以装安装版系统不打独显驱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禁用独显,就不卡了吗

禁用了之后,可以正常安装系统了,试验了好多次

网友B:
另外,我补充一下,台式机BIOS里面没有找到禁用独显的地方,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!

网友:
没有独显有何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另外,我补充一下,台式机BIOS里面没有找到禁用独显的地方,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!

台式机还需要禁用独显?

修过头了吧

网友:
一般装系统都恢复下bios

网友:
屏蔽集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禁用独显,就不卡了吗

可能独显有问题,只能禁用掉,才能正常安装系统啊。

网友:
这种机器 屏蔽独立  没独立显卡很多人接受不了 毕竟大部分用来玩游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