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维修电路图不会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码!

楼主(2020-11-18):
显卡维修电路图不会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推荐码!

网友:
资料缺乏啊,哪里有资料

网友A:
以前我也不会看,后来摸索摸索还算对付的过去。
下面是我的方法。希望对你有用!
1-首先明白大致的上电顺序
2-其次明确故障类型
3-找到故障点
4-打开对应的原理图,直接搜索某某芯片型号或者pcb板丝,原理图会直接跳转到相对页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我也不会看,后来摸索摸索还算对付的过去。
下面是我的方法。希望对你有用!
1-首先明白大致的上电顺序 ...

感谢你的建议 我试试看

网友:
资料太少 而且BIOS也太少

网友:
起码学过电子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