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帮我看看

楼主(2020-11-18):
这片显卡上电电源有保护,整机不能触发,把显卡拿下拆掉散热器,之前在B站看过类似的视频,因此觉得这mos有问题,风枪把管子吹下来再上电,短路消除,找别的mos管焊上短路问,依旧,下面把对地的阻值附上(对D极也是一样的阻值),至于最下面的脚,对地 对D极都没有阻值,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,求科普,顺便请老司机带带我…

网友A:
文中掉字了,原意是“短路问题依旧”,第一次发贴有点紧张

网友B:
上管g级断线 等于悬空高电平 上电就导通呈短路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文中掉字了,原意是“短路问题依旧”,第一次发贴有点紧张

从左到右是sss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管g级断线 等于悬空高电平 上电就导通呈短路状态

学习了,让我少走弯路,谢谢大神赐教!

网友C:
mos管的g极不能悬空,特别是上管,不然上电会损坏mos管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os管的g极不能悬空,特别是上管,不然上电会损坏mos管的!

谢谢大神指定,这么说这片pcb废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os管的g极不能悬空,特别是上管,不然上电会损坏mos管的!

谢谢大神指点!膜拜中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