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笔记本 开机键坏, 换

楼主(2020-11-18):
DELL笔记本,不开机。
拆开一看,按键都磨秃噜皮了。

另一半都没了。
这客户够狠。
专门看了下他的指头,不灵巧。
全是老茧。说是抡大锤的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这是淘宝买的烩菜零件。
乱炖零件包的,乱七八糟啥都有。
里面有液晶显示器微动开关

扒出来2个战略开关,
比对了一下,尺寸差不多。
鉴于客户太暴力,
用下面那个,按钮也是金属的。

烙铁头太大了,搞的周围全是焊锡。
就这么凑合用。
安装上去,发现按键有点高了,
拧上螺丝,开关直接闭合了。

手工做了个垫片。
那个大帽螺钉,也短了。
规格应该是M2X2的。
换成M2X4的。
这种螺钉多得很,从监控模组上拆下来的。

上下加了2层垫子。
开关顺利回弹。

笔记本修的少。
维修过程比较傻。

网友:
上面的再里面。直接找到,胶纸固定啊,我修过两台,小圆片在里面哪里,

网友:
你这个容易,还有键盘带电源开关的

网友:
感谢分享,这种情况直接更换开关

网友:
感谢分享,直接更换开关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这种情况建议用高温胶带把好点周围保护起来,焊接完成再撕掉是不是很完美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建议用高温胶带把好点周围保护起来,焊接完成再撕掉是不是很完美?

这个方法蛮好的。
谢谢指导。
下次我就用高温胶带。

网友C:
用双面胶垫上也行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用双面胶垫上也行啊。

双面胶不好。粘贴强度太小。

网友:
焊工差了,我习惯风枪

网友:
开关问题不是小问题,哈哈

网友D:
焊工有待提高呀,这种情况,一颗小电容就能轻松解决(把电容焊在塑料开关c壳那边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焊工有待提高呀,这种情况,一颗小电容就能轻松解决(把电容焊在塑料开关c壳那边)

焊工估计也就这样了。
咋练都练不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方法蛮好的。
谢谢指导。
下次我就用高温胶带。

大师,这按钮坏成这样,客户的功夫明显是你最想得到的六脉神剑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大师,这按钮坏成这样,客户的功夫明显是你最想得到的六脉神剑啊

还真是!!
我大意了。

网友:
好的,知道了,谢谢!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,开动脑筋,解决问题

网友(2020-12-23):
引用 网友B:
还真是!!
我大意了。

我觉得是一阳指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

网友:
你这是何苦呢,找个按键里面的弹片放进去,高温胶带一贴,维修结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