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502开机慢如蜗牛。

楼主(2020-11-19):
客户拿来一台A1502说开机清屏无显,当时选择w10第一启动.开机十分钟都进不了系统。拆掉硬盘半个小时才能发现文件夹图标。拔掉小板数据排线。一切正常。经检测发现,高清控制芯片发烫。拆掉一切正常。瞬间修复。试机一天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

网友A:
芯片都短路主板还可以开机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芯片都短路主板还可以开机?

最后一级的供电,短路只是电流大,不会整机保护

网友:
这个小板出现问题的概率还是挺多的

网友:
不需要换吧,去掉不用高清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

网友:
通病啊。碰到过很多了

网友:
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,去掉不用不影响功能吗?

网友:
这个加焊一下就OK了

网友:
这机器有通病的

网友:
这个好像遇到过一台

网友:
苹果维修老师傅都知道的通病

网友:
之前安装系统遇到过,没注意,下次可以收钱了,哈哈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通病,修过很多台了。

网友:
L小板通病 ,反面声卡 合屏蔽罩下面俩芯片坏那个看运气。

网友(2022-09-22):
这个不用拆掉 一般风枪吹一下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