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,求帮助

楼主(2020-11-19):
不开机,求指教。哪位大神有电路图

网友A:
别闹,估计全网都没有

网友B:
图是没有,不开机先电源,时钟,复位入手啊,测BIOS有没上电片选。

网友C:
这是显示器驱动板啊,有EN么

网友D:
TB买一块也不要多少钱。

网友E:
可以先检测一下驱动板的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滤波电容或者电解电容有鼓包的

网友F:
工作点对不对?翻转状态到了哪?

网友:
然后可以再试着刷个bios程序

网友G:
量下那个大的电杆有没有5V ,,没有就换电压接口那个FR90886的芯片。。有的话就写个程序。。。。在不行就买块板子。还不到百分之10的价格

网友H:
不开机 电压正常不  都没测啊

网友I:
修这个不用图纸的。先测下有没有5V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别闹,估计全网都没有

是啊,用这个处理芯片的图纸不知道有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是没有,不开机先电源,时钟,复位入手啊,测BIOS有没上电片选。

3V 5V都有,在线读写MCU也可以,读写时电源灯都可以闪。 就是不开机,换了个程序刷了也不开机,郁闷啊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显示器驱动板啊,有EN么

电源驱动一起的,找不到芯片图纸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TB买一块也不要多少钱。

客户给30多维修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先检测一下驱动板的供电和信号是否正常

3V 5V都有,在线读写MCU也可以,读写时电源灯都可以闪。 就是不开机,换了个程序刷了也不开机,郁闷啊,也没有鼓包电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工作点对不对?翻转状态到了哪?

大神请再详细说一下

网友J:
引用 网友G:
量下那个大的电杆有没有5V ,,没有就换电压接口那个FR90886的芯片。。有的话就写个程序。。。。在不行就买 ...

客户比较抠,就想三五十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不开机 电压正常不  都没测啊

3V 5V都有,在线读写MCU也可以,读写时电源灯都可以闪。 就是不开机,换了个程序刷了也不开机,郁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修这个不用图纸的。先测下有没有5V了

3V 5V都有,在线读写MCU也可以,读写时电源灯都可以闪。 就是不开机,换了个程序刷了也不开机,郁闷啊,求指点,也不知道哪个有图的板子用这个处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显示器驱动板啊,有EN么

中间两个小电容先换了试试

网友K:
这种驱动一体板
特别挑bios。
得多刷十几个,试试。
我上次搞了一个
刷了10几个bios,才亮机。

网友:
三十多维修费你也修       图啥    直接换得了

网友:
30。。。。。我都懒得拆壳 ,至少80-100起,不然就说没维修价值,,让他买新的,不行就买二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客户比较抠,就想三五十修好

花这么长时间求助,不如直接换个板子,早就收到钱了,换板比修板收费高,要灵活机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这种驱动一体板
特别挑bios。
得多刷十几个,试试。

你怎么有那么多BIOS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电源驱动一起的,找不到芯片图纸

小电容换了好了吗

网友:
换板吧,这板某宝也不贵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客户给30多维修费

30块钱修显示器,你还修哦

网友:
你先看看指示灯能不能正常关,如果可以程序一般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两个电容      优先右边的的

网友:
腐蚀成这样 直接换板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