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司机注意了!硬件配置进BIOS看也不能相信了!!!

楼主(2020-11-19):
这么多年来遇到过一些电脑通过修改系统配置,把配置假的很高很高的那种,什么i5啊,8G内存等等,这个775的板绝了 但是如果不拆开看进BIOS看居然

i5 2320??4G内存????
CPU就不用说了哈哈。。。。
至于内存不管你上多大内存都是
各位老司机注意了,不能光看BIOS了!!!要进PE里面的硬件检测工具,或者重装个系统它就原形毕露。再看看各个细节。
串口都被简化剩1个!Only one!

网友A:
10几年前就见得多啊,专骗那些贪便宜的

网友B:
很多年前遇到过一个笔记本来做系统的,说是二手买的,那个电脑看起来好老的一款本,用户描述买时速度可快,配置也可高,用一段感觉慢了想做系统,做完系统也不快,感觉不太对,用鲁大师测了一下硬件,显示也是比较高的,后来征得用户同意,拆开后盖看了一下,硬盘80g,鲁大师显示260g,心里就有数了,其他也不用看了。就有一个疑惑商家用什么修改的硬件,居然测不出来,除非拆开看

网友:
我们国内这样的人才大有,应该都出自华强北

网友:
深圳出来的产品就是高级,以前的在BIOS里就会现原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几年前就见得多啊,专骗那些贪便宜的

以前骗人的那些是在系统里面骗的吧,这个是在BIOS里也骗。

网友:
我们大学里学生买的最多。这几年还好,上当的不多了,都聪明了,再说信息网络发达,那时候信息闭塞

网友:
这种多嘛 还有个杂牌的 专门卖配置那种

网友:
有朋友被骗过这种

网友:
不只主板 cup 内存了,显卡多的也是............. 什么9800 9600 550卡 改变成 1060  750卡............多得是

网友:
以前都是bios加密码不让进不让装系统,现在技术升级了,直接改底层硬件信息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C:
这么6 的吗     还没见到过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么6 的吗     还没见到过呢

笔记本电脑这样的特别多…

网友D:
是直接改BIOS吧,可以改BIOS里面的,尤其是联想的这种板子

网友E:
被骗过一次终生难忘

网友:
这是碰到一个玩转bios的大神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多年前遇到过一个笔记本来做系统的,说是二手买的,那个电脑看起来好老的一款本,用户描述买时速度可快, ...

鲁二本来就不准确,笔记本计算功耗。电源用的90w,随随便便计算一下都显示100W以上。

网友:
这个只是显示一下文字信息,把相应的菜单隐藏了,很简单的一个修改。并没有多高深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直接改BIOS吧,可以改BIOS里面的,尤其是联想的这种板子

不是联想,是MSI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被骗过一次终生难忘

千万不能贪便宜

网友:
真厉害,不得不佩服

网友:
迟早玩完,骗来骗去的。

网友F:
遇过几例   我直接不接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遇过几例   我直接不接

可以接的,维修前跟顾客说清楚就行了,该赚还是要赚的,事先说清楚就ok

网友:
写BIOS的大巴人才哈 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