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61M-DS2 1.2不定时掉电重启 修好后的疑问

楼主(2020-11-19):
GA-H61M-DS2 1.2不定时掉电重启,一般10分钟左右。有时触发后风扇一转一停很多次才亮机。刷BIOS无果,最后仔细检查发现R97腐蚀,一摸就掉了。
清理焊盘,找个8.2K装上测试一天正常。

于是有个疑问,这R97似乎不会引起掉电。谁给解释一下。

网友:
听老师傅说,H61的主板只要是有任何故障都会引起重启

网友A:
有的是CPU重装就可以,

网友B:
VTT_PWRGD一直都有,应该是引起了上电时序,所以才一直重启。这个信号应晚于其它信号才出,现在是上电有了。

网友C:
正常情况是VCCSA有后,Q19导通,Q18截止,R97开路等于Q18不工作了,一直有VTT_PWRGD,应该会是时序上的问题,就和很多人遇到把Q18拆了一样,你要看看板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常情况是VCCSA有后,Q19导通,Q18截止,R97开路等于Q18不工作了,一直有VTT_PWRGD,应该会是时序上的问题 ...

R97开路和拆Q18一个道理,所以才疑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TT_PWRGD一直都有,应该是引起了上电时序,所以才一直重启。这个信号应晚于其它信号才出,现在是上电有了 ...

但是拆了Q18应该也没问题,这和拆了Q18应该是一样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的是CPU重装就可以,

这个情况早排除了

网友:
时序错乱了,

网友:
重新装一下CPU试试

网友D:
R97断路使电路vtgood 为低电平,后面cpugood 复位信号自然缺失,不重启才怪

网友E:
有没有可能R97腐蚀的恰恰 不被Q19拉低而导通Q18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R97断路使电路vtgood 为低电平,后面cpugood 复位信号自然缺失,不重启才怪

你说的是R47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可能R97腐蚀的恰恰 不被Q19拉低而导通Q18

R97断开,Q18永不导通,理论上不会引起掉电。

网友:
应该会吧,门口站人与不站人,门开不开不是一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