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7 指纹键上U10坏导致返回HOME键太灵敏故障

楼主(2020-11-19):
  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 7

  【故障现象】:返回HOME键太灵敏

【维修过程】:
  收到台湾发过来的一台iPhone  7主板和指纹,根据客户描述说HOME键断点,也就是说返回太灵敏了,7代的HOME键是压感式,也就是说是根据按压的力度来进行返回的,但是这台机子HOME键只轻轻触摸就立即有返回的效果,明显不正常。

  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指纹排线的时候,发现指纹排线上的芯片有破裂的痕迹。

  故障点找到,接下来就是对指纹排线上的芯片进行更换。

  取下芯片,处理焊盘后将漏铜出来的地方补上绿油。

  装回芯片,因为指纹排线是柔性的所以给芯片周围上点绿油进行固定,装机测试。

  测试返回和指纹都正常,故障排除,到此,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这个活我干不了

网友A:
不是说指纹都有码配对码?可以换?没干过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

网友:
学习了,长知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说指纹都有码配对码?可以换?没干过

U10可以换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