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大屏 局部花屏

楼主(2020-11-19):
此屏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,第一次开机局部花屏,等两分种左右就能好,此屏两块控制卡,有遇到过的吗?

网友:
可能是卡的CPU虚焊了

网友:
哦买噶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显示器???是的话建议换个电脑或者拔掉外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卡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又试了一下,只给大屏通电,看着没什么反应,此屏前端连接一台视频分配器,是通过网线连接,把分配器打开就有花屏图像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???是的话建议换个电脑或者拔掉外接试试

这是会议室LED屏。通过网线连接视频分配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是会议室LED屏。通过网线连接视频分配器。

看你之前回复只通电屏是好的  那问题应该出在视频分配器上

网友D:
黑块,网线掉了或者电源坏
花屏,排除网线和电源,就是参数错误,接收卡没有互联起来,这个屏幕小好整。备份的有数据就恢复下接收卡和发送卡参数,没备份重新设置比较麻烦,

网友E:
看看是什么接收卡,再模组,根据接收卡下载软件,再根据模组智能配屏,再根据接受卡的走向来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黑块,网线掉了或者电源坏
花屏,排除网线和电源,就是参数错误,接收卡没有互联起来,这个屏幕小好整。备 ...

感谢指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看是什么接收卡,再模组,根据接收卡下载软件,再根据模组智能配屏,再根据接受卡的走向来配置

感觉好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