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投影仪]
SONY投影自动跑偏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19):
型号:VPL-P500HZ ,投影设置好以后,关机再开没问题,过的时间再长一些,开机位置就发生变化,有时整体右移,有时整体左移。不知道有遇到过的吗?还可以自动位移吗?下图是调整好后,过一天开机,跑偏后的图片

网友:
吊架材质软不软,遇到过一次,今天调正了,没过几天又说画面移位了,去检查了两三回,最后换了套材质更结实的吊架。
这款机器是比普通是机器要大了点、重了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