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rface pro4 键盘板问题

楼主(2020-11-19):
在BIOS里和某一些PE里,触摸板能用
键盘用不了,进系统后surface type cover驱动能正确识别
有大神知道的告知下,可付费

网友:
下半部分确定是好的

网友A:
驱动不对,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KB驱动在重新自识别安装,还有看看系统更新有没有全部更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不对,设备管理器里面卸载KB驱动在重新自识别安装,还有看看系统更新有没有全部更新

这样子吗

网友:
换个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6角的芯片换过了,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在六角的芯片周围找找

网友(2020-12-25):
这个可能是系统问题重装一下试试

网友:
主板问题    具体是那得量了才知道   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还有3的键盘能用  4的不能用

网友:
接上键盘会黑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