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ct5535d rsmrat表笔碰到可以触发问题。

楼主(2020-11-19):
表笔量到rsmrst信号的时候,可以手动触发。电阻过来一端3.3V,一端2.9V
把IO去掉,也还是2.9V。补件整张。后i来我装个1K的电阻上去,电压恢复3.3两端。
(这个不是这个电阻的故障,我当时是直连的。我以为好了,但是后来又坏了。)
于是这次换了io看看。涛声依旧。
我遇到过表笔点晶振触发的,点rsmrat可以触发,第一次见。
我准备取加焊南桥试试。
各位,怎么看。

网友:
我加焊了南桥,故障依旧
还是要表笔点亮rsmrst会触发。是表笔点到会自动触发,黑表笔。

网友:
H61我试过,也是改了上拉电阻,好了,可是下午就不行了,H61也没有换桥的必要,后来客户不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