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110M-D不触发相当于秒杀?

楼主(2020-11-19):
版号 H110M-D 1.01
问题:不触发
测量开机针待机3.3V
5V待机正常 南桥1.05没有
3.3-1.5 正常
看来南桥那边出问题
打开点位测量电感0V
翘起电感对地打阻值一边0阻值一边020阻值?桥坏了?
又测量电感链接的1.0V电容【4个电容】都对地没阻值
电容两边来测试一直嘀嘀嘀响 会不会这电容有问题 先拆掉再说
全部拆掉 再测试电感020阻值回来了 看来这些电容都短路了更换
换好上电测试 正常
BIOS是修好读取出来的 放心使用

网友:
四个电容全部短路  真的不常见

网友:
厉害,一般人一测立马就开始干南桥了!

网友A:
不可能都短路的,就是只坏了一个

网友:
写的真好,学习一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都短路的,就是只坏了一个

我想應該電容部會那麼巧 連燒4顆

网友:
这个是桥ME供电 的,,,,幸运 ,桥没坏

网友:
这是这个型号主板的通病吗

网友:
感谢分享,竟然4个电容短路桥还没坏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谢谢!哪个猴年马月我才有楼主这么威武的水平…

网友:
4个电容都短路,罕见。。有修过几片H110板不触发的,都是放电CMOS,短接跳帽好的。

网友:
应该只有1颗坏了,楼主懒得一个个测全换新的了

网友:
很幸运桥没事

网友:
这个是ME供电吧  这个供电在早期的华硕8系列主板上经常出问题

网友:
手上还有一块华硕的H61M-K主板,也是不触发,可以借鉴一下楼主的经验。

网友:
1.05是南桥的ME电压吗

网友:
陈姐厉害的不要不要的,给你点赞

网友:
楼主厉害!不过我想烧一烧马上知道是哪个电容坏了吧,你这是蒋公吗,错杀三千也在所不惜?假如有一百个相关原件也全换?

网友:
4个电容都短路,罕见。

网友:
烧电容是正常的,看样子排查电容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