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维修

楼主(2020-11-19):
有时显示,有时不显,显示一会死机,拆机量供电基本正常,不会是CPU问题吧,仔细量小供电,发现有个叫+5V_DDr的供电短路,这个是什么供电,分析图纸,这个供电只是做上拉用途,由5v通过u7转换,或直连,加5v电打一下,果然爆电容,更换后修复

网友:
不会正常不会你看一下图纸

网友:
+5V_DDR上拉内存供电的PG信号,并控制上拉内存的时钟终结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