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0分钟搞定二修华为nova2s信号问题

楼主(2020-11-19):
这台nova2s是正常使用突然出现的问题,就是有4G信号却不能上网,也打不了电话,因为打电话需要切换到2G信号,也就是说这台手机没有2G信号!在外面修过没有修好。
上图

接到手机确实是如同顾客描述!因为是正常使用,也没有进水,那么首先测试是否为系统故障,恢复出厂设置也是一样的。那就直接拆下主板开始维修

主板已经被拆过的,信号部分屏蔽罩已经没有了。经过供电测量和阻值测量均没有问题,快速干下中频HI6362进行重植,装主板测试,信号正常,4G可以上网打电话正常已经切换为2G信号!故障修复!

网友:
重植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一般加焊就可以

网友A:
我看见楼主的发量堪忧!这修手机的压力大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看见楼主的发量堪忧!这修手机的压力大啊

你是魔鬼吧好好学技术愣是被你逗笑了

网友B:
楼主技术行,赚钱了要保养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技术行,赚钱了要保养一下

谢谢你们的关心,正在保养,你们也别太辛苦

网友:
突然损坏的一般是中频和功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看见楼主的发量堪忧!这修手机的压力大啊

这都被你发现了,修手机的果然眼力好

网友:
中频重植就好了?这个判断很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