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IH61M VER4.2 不触发求助

楼主(2020-11-19):
3.3V Standby Power 无电压,来自U52,+VCC5_SB无电压,来自Q48,

S极+ATX_5VSB有5V,G极也有5V,D极自然就没电压了,现在怎么查呀?

网友(点评):
SYSVSB OFF为低起作用~

网友A:
又是这个问题  SYSVSB OFF应该为低电压  看从哪里出来吗啊

网友B:
查G极到那里,或者把这个P管换了试下,还有你有没有测试过后级有没有短路

网友C:
实在不行,看看主板R752,R753有没有空位,补上试试

网友:
SYSVSB OFF应该为低电压,一般由EC控制拉低,EC需要5V待机,由5V转5V的5脚IC提供(V星代工的差不多这样)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通病 内存槽靠近IO的那条容易烧毁

网友:
这种板通病BIOS坏。内存VDD3.3V断线。没有待机电压。不好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是这个问题  SYSVSB OFF应该为低电压  看从哪里出来吗啊

请教一下,这种可以直接把那g极接地吗?

网友:
联想的low板。楼上几位给总结了经常挂的位置,你挨个试下。

网友D:
诊断卡3.3不亮,直接干桥没什么好说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诊断卡3.3不亮,直接干桥没什么好说的

这么果断吗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G极到那里,或者把这个P管换了试下,还有你有没有测试过后级有没有短路

后面没短路,之前加焊U31的时候还试过能触发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在不行,看看主板R752,R753有没有空位,补上试试

试过了,一样不出3.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么果断吗,哈哈

这板太多这问题了

网友F:
你看看IO有没有待机电压 我不清楚是3.3还是5V  应该是ATX_5VSB 转过来的  我遇到V星的主板叫3VA 之类的吧  他早于3VSB产生 IO有待机电压后 发出SYSVSB_off 低电平信号 拉低R749   你要是找不到 那你就补上R752 R753 然后把Q128拆除试试  我是新手小白 可能有不对的地方多多见谅 我这个遇到过 V星的B75 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看看IO有没有待机电压 我不清楚是3.3还是5V  应该是ATX_5VSB 转过来的  我遇到V星的主板叫3VA 之类的吧  ...

补上R752 R753 然后把Q128拆除试过了,没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