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TPN-C125 版号LA-C701P REV:1.0

楼主(2020-11-19):
原始故障进系统俩分钟掉电,外设全部去掉,BIOS也刷了。阻值都正常,故障依旧。最后在贴吧里面看到一大神的故障和我的一样,参考的的维修思路。故障点是PL14电感边上的一个PCZ42坦电容有杂波。更换亮机已经俩小时不掉电,明天再放一天看稳不稳定。

网友A:
这个是待机的 3 5v是不

网友B:
这个真是得有示波器看的出来要不没法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真是得有示波器看的出来要不没法修

是的,一开始怀疑BIOS,外设,显卡。但阻值都正常的,没头绪。最后还是看到一大神的维修过程才有头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待机的 3 5v是不

好像不是,这块板子没有图纸。在CPU边上南桥集显CPU供电杆都有可能,忘记当时量的电压了,不然很容易判断出来。

网友C:
这种问题都能找出来,太厉害了

网友:
真的非常佩服

网友:
这是什么都不知道?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?看上去像待机的电路,感谢天感谢地!可个现成的不容易啊!

网友D:
这个不用波波真的,是查不出来的。

网友(2020-12-21)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不用波波真的,是查不出来的。

设备齐全,方便了不少

网友:
看到一同行的贴子才有的灵感

网友:
看到一同行的贴子才有的灵感,不算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问题都能找出来,太厉害了

你的下载分是怎么提升上去的。我的总是不够用,还得充值

网友:
示波器大神

网友(2022-10-18):
感谢 我也修好一台掉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