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刷bios后点不亮机器

楼主(2020-11-19):
朋友们我是从同一型号的主板上备份的bios资料,然后刷写到另一片同型号的主板中,bios芯片都是原主板上的,然后刷写进去的那一片就点不亮了,再把原bios资料刷进去又可以点亮
bios:25Q128FWPF
求大神指教!

网友A:
是不是主板的配置不一样呢

网友B:
楼主,这个要用1.8v转接座刷,才行

网友C:
这种一般是1.8V的,需要转接座子。刷备份BIOS需要改M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一般是1.8V的,需要转接座子。刷备份BIOS需要改ME

能加一下微信,有偿指导一下吗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主板的配置不一样呢

一样的,同型号的主板

网友D:
新款的rt809支持1.8v,或者买1.8v转接板,另外如果是intel还要合成me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新款的rt809支持1.8v,或者买1.8v转接板,另外如果是intel还要合成me

用的是rt809f的编程器,还有转接板!cpu是Intel的,就是不会me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这个要用1.8v转接座刷,才行

用的是的!要合成me,不会

网友:
迅维网校有视频

网友E:
有的板子  需要改me  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板子  需要改me  才能用

现在是不知道怎么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