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版2080TI BIOS芯片

楼主(2020-11-19):
BIOS芯片:IS25wp080
DNLE 1837
P1L943L

型号应该是IS25WP080  这个用341A刷 不进去。
数据手册也没

之前打错了,1825是错的。。。是IS25WP080  1.8V低压的。

网友A:
这个不能用编程器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能用编程器刷吗

不好意思,打错了。

网友:
可以正常刷的吧,刷不进去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。或者重启电脑试试。我都是刷着芯片正常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