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易美逊G2219 改LED

楼主(2020-11-19):
易美逊G2219
颜色偏红,灯管老化。
改LED。

战略材料:LED灯条
发现短了一点。

备的是19寸LED套件。
这个是22寸,短了一节。
找了一截边角料,接上去用

不好焊接,用胶带粘在纸上,固定住灯条 焊接。

焊接好后,ab胶水覆盖绝缘。

面板摘掉。
把LED灯条放进灯框。

2组5V,
下面+5V1是打酱油的,没用。

恒流板,免钉胶粘贴上铁壳上。

亮如白昼。

84消毒证据。

网友A:
好,路过学习,下次我也接一下,同样的事,我就没敢接,灯条不是一批,怕返修,下次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,路过学习,下次我也接一下,同样的事,我就没敢接,灯条不是一批,怕返修,下次试试!

19寸的,灯珠基本都一样。恒流板其实结构也一样。

我备的只有19寸的,遇到24寸 27寸的,都是接起来用。27寸的简单,都不用焊接,直接用4根,都剪短一些,2根尾对尾填进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高手,羡慕羡慕!!!!!!

网友B:
用AB胶粘焊接处?灯条发热的时候不是臭得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AB胶粘焊接处?灯条发热的时候不是臭得很?

灯管发热,温度并不高。
50-60度。
不会导致AB胶融化或者松动。

网友:
本来就很咦惹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流弊 还能这样改

网友:
这 。。。。。楼主思维鬼才啊  各种点子层出不穷

网友:
路过学习,下次我也接一下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