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466电源不充电

楼主(2020-11-19):
经测量小板问,有两个地方短路了,那两个二极管丝印24和5t扣了,现在用正常,请教一下大神,这两个二极管能用啥代替,不装的话隐患大不大啊!
这个贴片二极管烧了,扣了

这三个都坏了,电容电阻换好了,二极管抠了

网友A:
{:4_1应该是一个反向击穿保护二极管,应该不会影响使用

WF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{:4_1应该是一个反向击穿保护二极管,应该不会影响使用

嗯两个都是的,不装没事吗

网友:
原装电源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的,如果是别的代用电源就不好说了,因为不是原装的保护没这样好

网友:
电源表正负接反了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