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QUICK 990A 风枪温度设置

楼主(2020-11-19):
求 QUICK 990A 风枪温度没有数显 求如何设置植球温度?温度是1-8档,调到几档?
设置

网友:
无数显 完全凭经验 风枪各不相同 手法(转的快慢 距离高低)也不一样 我一般调到风速3温度4-5,温度高点 时间相应缩短; 若要更严谨些 几十块钱买台测温仪吧 做到心中有数。

网友:
谢谢你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