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又来了,华硕b350主板的问题

楼主(2020-11-19):
这个显卡扣边上的mos管,发烫,更换了还是一样,拆掉测g极3.5  d极1.8,s也未短路啊,那么这个s通向哪里的?估计是s这头的问题

手指烫了个泡

网友:
问题你已经判断对了,可以试着断开S极看产生电压是否正常。这管发烫这么严重,后级肯定也会有东西发烫的

网友:
是不是通南桥的

网友A:
我看这个mos管下面有个大滤波电容,看看这个电容短路没,然后慢慢往下找找,不到南桥的话用手摸一摸应该能摸出发烫的地方,南桥的话就断电测测上面的电容应该有短路的吧,这个mos发烫就是后极有短路了,电流太大了,倒不是这个mos管坏了

网友:
mos后级短路了,用电流法松香熏,很快找到

网友:
手都烫个泡,哈哈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看这个mos管下面有个大滤波电容,看看这个电容短路没,然后慢慢往下找找,不到南桥的话用手摸一摸应该能摸出发烫的地方,南桥的话就断电测测上面的电容应该有短路的吧,这个mos发烫就是后极有短路了,电流太大了,倒不是这个mos管坏了

找到了,Mos管s直接进cpu了,我这个u是被烧坏了的坏u.难道是cpu坏了引起的?但是这个主板不上u是不能触发的也不敢直接上好u测试,怎么办

网友C:
我刚淘了一块这个主板,不知道能不能修好,最近疯了,淘了好几块练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淘了一块这个主板,不知道能不能修好,最近疯了,淘了好几块练手

有图纸的话修起来要容易些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刚淘了一块这个主板,不知道能不能修好,最近疯了,淘了好几块练手

可惜找不到图纸

网友C:
老哥,能帮我看下这三个是什么元件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了,Mos管s直接进cpu了,我这个u是被烧坏了的坏u.难道是cpu坏了引起的?但是这个主板不上u是不能触发的也不敢直接上好u测试,怎么办

那你就插cpu不插电打s极对地阻值,在打一次不插cpu的值,要是插cpu是0,不插cpu有阻值,应该就是cpu坏了。你拆的应该是运算放大器,具体控制哪路我不太清楚哈,我是新手,可能有说的不对的地方,仅供参考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能帮我看下这三个是什么元件吗?

PCIE的转换芯片吧

网友D:
放u和不放u对地阻值是多少?用个1v烧s极看哪发烫

网友:
MOS管超负荷工作,坑定发烫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找到了,Mos管s直接进cpu了,我这个u是被烧坏了的坏u.难道是cpu坏了引起的?但是这个主板不上u是不能触发的也不敢直接上好u测试,怎么办

把SKTOCC人为拉低,不上U也可以触发了

网友:
负伤了,不容易啊

网友:
好歹看到后续更新了,修好了一定来更新一下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能帮我看下这三个是什么元件吗?

这个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放u和不放u对地阻值是多少?用个1v烧s极看哪发烫

不上u直接短绿线强开的话不发热

网友F:
厉害   主板3年保修 还没有修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厉害   主板3年保修 还没有修道

好多主板都过保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把SKTOCC人为拉低,不上U也可以触发了

找不到这个io的引脚定义图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不到这个io的引脚定义图啊,

我有好像有

网友:
帮我找找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不到这个io的引脚定义图啊,

针脚跑线

网友:
不对啊,我这找了个其他言板的,怎么是gnd?

网友E:
你这是V星的,V星的好像没这个引脚,我对比了好几款华硕B350的,都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这是V星的,V星的好像没这个引脚,我对比了好几款华硕B350的,都一样

哦,我还有一个华硕的b450 不装cpu能触发,而且测各待机电压都好的,但是装上cpu就不能触发了。大概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我还有一个华硕的b450 不装cpu能触发,而且测各待机电压都好的,但是装上cpu就不能触发了。大概是什么问题?

按时序查吧,问不出结果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哥,能帮我看下这三个是什么元件吗?

ASM1480  控制PCIE和PC槽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