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大神,兆信PS-3005D可调电源电位器阻值

楼主(2020-11-19):
淘了一台可调电源,电压电流不能调整,发现里面电位器都坏了,而且以前被人换过,阻值都是100k,感觉不对,有没有了解知道具体阻值的

网友:
可调100k的电位器

网友:
#在这里在有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下啊快速回复#

网友A:
这种电位器,阻值是对的,但这种功率的电位器经常坏,一般的电位器使用频率高的情况下,不超过半年。

网友:
电压,电流,粗调细调都是100k不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位器,阻值是对的,但这种功率的电位器经常坏,一般的电位器使用频率高的情况下,不超过半年。

四个都是100k不对吧!

网友:
一般是粗调100k 微调10k

网友:
可能是10k 1k

网友:
不知道哪位大神了解,或者有图纸提供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B:
其实二手的到手后,再修好也不便宜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二手的到手后,再修好也不便宜,,,,

是的,还不一定能弄好

网友C:
固纬3030电位器是1个10K,2个1K;龙威3030D也是1个10K,配2个1K的。

网友:
我记得里面就两种,1k和10k两种

网友D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样的

不过我的是3位的,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不过我的是3位的,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

网友E:
这是我2个可调电源以前换的时候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固纬3030电位器是1个10K,2个1K;龙威3030D也是1个10K,配2个1K的。

感谢老师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这样的

感谢老师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我2个可调电源以前换的时候拍的

感谢老师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过我的是3位的,不知道跟你这个是不是一样

感谢老师指点

网友:
感谢各位老师百忙之中指点,元件更换后给大家汇报一下

网友:
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,感激不尽,现在基本修好了,就是电压不能调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