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朋友修到神船6-71-N9500了

楼主(2020-11-19):
神船的二修板,来时说不充电放别人那没修好,查不过隔离,现在隔离过了不充电,充电芯片24780s,acok信号只有2v不确定是否正常,此脚是19v公共点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后由二个10K电阻分压得来,查稳压二极管丝印H5,齐纳值为15v,过此管后电压稳压成4v,根据分压公式计算2v正常,哪位朋友在修此板麻烦帮我测量一下,感激不尽

网友A:
acok  取决于第6脚,看看第6脚的电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acok  取决于第6脚,看看第6脚的电压

第6脚是适配器检测脚,和acok有关联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6脚是适配器检测脚,和acok有关联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

你不看电路图的吗?去看看电路图啊

网友:
2V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已解决,把acok连接的pr182断开,直接飞了个3.3v过来,充放电完美

网友:
找不到让卖主板的帮忙量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