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全网首发华硕M5050D主板高清图机器进水盲修主板已搞定

楼主(2020-11-19):
接了一台2020年9月出厂的华硕M5050D机器 客户描述买回去用了不到一个礼拜被小孩把水倒上了 机器开不了机了 拿到售后检测说要换主板 换键盘 换电池 修下来和买个新机器差不多了,拿到我这拆开发现主板确实有好几处进水痕迹,应该是被售后处理过了 ,这么新的机器肯定没有图纸点位或者参考的东西,只能盲修 ,先测几处电感发现没有短路,插电没待机应该保护隔离没过,机器进水最严重的就是充电IC附近 IO附近也有进水痕迹,经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 主要问题就出在画圈的地方 两个电阻烧坏,还有就是IO下面一个3.3V断线再把电容电阻腐蚀处处理干净 加焊后插电机器自动开机,装机测试一切OK  电池键盘也是好的 此机器修复完成 另拍了主板高清图和备份的BIOS   分享给大家 有图有真相

网友A:
感谢分享,不过这么新的机器备份的bios估计都没有用了,后面的机器都是要工厂bios,主板进去不及时出来,腐蚀的速度特别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不过这么新的机器备份的bios估计都没有用了,后面的机器都是要工厂bios,主板进去不及时出来,腐蚀的速度特别快

Bios的确用处不大

网友:
这么新的机器, 收了多少银子

网友:
我最近遇到的进水机器,全部都是在充电芯片上,烂一堆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好东西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做的真心不咋样

网友B:
说不好听的,给你修真是倒霉。进水的你只处理一下就交差了,换都不换,能撑多久?

网友C:
二个电容解决了,哈哈,售后TMD真是坑啊!没分了不然给你加分,明天加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说不好听的,给你修真是倒霉。进水的你只处理一下就交差了,换都不换,能撑多久?

这机器你只清理要能修好才怪了,画圈的两个电阻烧坏,还有画圈的地方断线,估计你修只会让客户换主板,没有经验那俩电阻多大的你估计都不知道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二个电容解决了,哈哈,售后TMD真是坑啊!没分了不然给你加分,明天加

俩电阻加上飞线解决,不是电容

网友:
华硕质量真的是不行了,又没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你只清理要能修好才怪了,画圈的两个电阻烧坏,还有画圈的地方断线,估计你修只会让客户换主板,没 ...

不要理那鸟人,专业抬杠选手

网友:
锐龙的处理器,这么个集显的机器换板会好贵?

网友:
真好!又捡漏了

网友:
像素不太好,看不清楚打圈圈的地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你只清理要能修好才怪了,画圈的两个电阻烧坏,还有画圈的地方断线,估计你修只会让客户换主板,没 ...

给你们截个图看看哈

网友(2021-08-10):
楼主那两个电阻是多大啊,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