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全汉FSP450-60YL灰色线0.125V问题?

楼主(2020-11-20):
全汉FSP450-60YL 短接绿色线 风扇转 测试3.3V 5V 12V -12V电压均正常上主板触发开机,主板风扇转 但是就是功率20左右不上去。
然后我突然去测试灰色线,发现电压才0.125V问题?

拆开电源 发现有个14脚的IC PS229 第14脚接灰线
我继续测量前面的元件 一个二极管4148正常 然后接TL431的R级 还有一个203贴片电阻,电阻另外一段是12V

我换了PS229还是一样的故障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,有知道的朋友帮忙分析

网友:
查1脚电压多少v

网友A:
pgi 1.16-1.24v

网友:
楼主参考一下,查一查1脚外围元件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1脚电压偏低,查一查是不是分压电阻变值或滤波电容变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gi 1.16-1.24v

测量 1脚电压 1.276-1.27V 14脚电压0.13-0.15V
1脚接8660贴片电阻和一个贴片电容对地
通过一个1/8W插件电阻18.3K 到蓝线-12V, -12V测量电压正常。
14脚 接一个152电阻 另外一端有5V

网友:
查5 8 9 10 11 12 13 脚及pson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将1脚电阻换成10-20K欧姆,有的设计电阻偏大,用一段时间后,1脚电压低会造成pok无输出

网友B:
检测8660贴片电阻、插件18.3K 电阻、152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,还有贴片对地电容是否漏电。一个一个的查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检测8660贴片电阻、插件18.3K 电阻、152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,还有贴片对地电容是否漏电。一个一个的查。

就是这个几个查了没问题才来问的 IC用的是拆机件可能也有问题

网友:
你出快递费,我免费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这个几个查了没问题才来问的 IC用的是拆机件可能也有问题

一般情况下,PS229坏的情况很少,难道你就这么的好运气?
既然怀疑IC有问题,就换一个试试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