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6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1-20):
  【故障机型】iPad 6

  【故障现象】开机使用中就黑屏了,然后就不开机。

  【维修过程】检测故障,拆开屏幕测量主供电大电感L18812对地阻值短路,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如图触摸部分有明显异常如图:

  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发现电容C4014明显发黑击穿。

  取下被烧坏的电容,需要连L4001和整流二极管D4001一起更换后装机测试触摸正常。

  开机测试,故障修复。到此,维修结束。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升压部份承受不起了

网友:
贼坑,上次修到一个整半天都不行。最后一套换才OK。

网友:
这个是电容短路了吗?

网友:
和背光升压电路差不多哦

网友:
iPad6这玩意容易坏

网友:
记录一下

网友:
大师傅大师傅大师傅大富大贵